2900电源板可以维修了

楼主(2014-06-14):
今天修好了一台2900 ,之前看到一个哥门在追问R101电阻是多大的,今天我上传上来给大家分享
同时送我我测量的一组数据

看一下下面的色环电阻,

二个比较器,一个要在门关上的时候才工作,一个在插上电后就开始工作,这个是重点
上图

最后附上测量数据,
sw301:接触开关2教24V
J203,1,接地,2.1.6V 3脚:2.6V
j204.1,2.3 2脚,地
j205,1,2.5,2,1.5,3,地
J202,1,2.4,2,1.4,3,1.4,4,地
j201 23jiao/接触开关1.2V,没有接触0V
14.24V

24vsw_进比较器324的4脚ic301
经104,242电阻R343,R344分压后给ic301的2脚
经430,104(r388,r389)分压后一路经r305进ic301的5脚一路经过一联串的电阻10个1004串联后 (同时进了T371的3脚)与C377串联,
经过r322(10ou)后进q321的D级
经过r312()10o后进q311的D级,
注意,ic501只要有电就工作了,ic301要在开关关上的时候才能工作,这个开关是门开关

网友:
打印机原来也是个电源啊?原理和液晶是一样的吗?

网友:
号码多少  发过来

网友:
先留起来  以后用得着   顶顶楼主

网友:
就是留起来在说

网友:
这个配件应该很好找吧,我都一般不修的

网友:
qq号号多 有事联系

网友:
楼主测量这些东西废了多少时间啊

网友:
高压板打印全黑,和全白会修吗(肯定高压板问题)

方便就发过来,我给你检测

网友:
你的电源板是不上电,还是什么问题。为何查R101。色怀看不出拿块好的测下就知了。而且这板有电路图的。

你确定有,那你发我 份吧, 我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自己开店的吧?电瓶车电路、打印机都有机会修到,有点羡慕啊,呵呵!

网友:
前几天还在找这个图纸,可惜客户机子带走了5555555555555

网友A:
2900电源板坏的多吗,4521F电源板有一个10V2200uf电容特别容易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2900电源板坏的多吗,4521F电源板有一个10V2200uf电容特别容易鼓包

对的,二年前修到过一台,三星的我们这边量少

网友:
楼主在电源板上是用了心的

网友:
你这是2900电源电路吗。坑我几个金币啊。

网友B:
兄弟4521的是4521F电源板有一个10V/1500UF的uf电容。不是2200UF你看错了。电容换上还不行,你能搞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4521的是4521F电源板有一个10V/1500UF的uf电容。不是2200UF你看错了。电容换上还不行,你能搞好吗

可以的,打印机电源是比较复杂,参杂了自动控制技术,

网友:
必须要顶啊,2900我们这里修的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