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MBX-224 M961浸液,对NPCE783L分析记录

楼主(2014-06-15):
版号M961 MBX-224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触发
检测外观:EC,3,5V待机芯片处浸液
对此型号主板BIOS总结,即使版号一致外观一致,使用的显卡型号不一样,BIOS也不通用,此主板我碰到过3种以上显卡。
言归正传
借M960图纸修此板
待机芯片型号SN0608098RHBR

待机芯片只有第6脚 VIN腐蚀断了,飞线接起来,上电待机电流出现,测试芯片第7脚LDO,+5VALW_LDO出现。测试PL16,PL17无电压,测试第14脚EN1无电压。

ALW_ON由EC ,15脚经过电阻R50发出高电平开启待机芯片第14脚EN1,问题来了现在无法确定ALW_ON在待机条件下是高电平还是触发后才为高电平。所以接下来要先查EC, 由于EC也被腐蚀了,所以将EC换掉后上电测试,ALW_ON仍为低。到底是EC工作条件没满足,没发出ALW_ON,还是SN0608098RHBR自身损坏将EN1拉低了不得而知,所以想了个简单的小办法来判断,直接断开R50,将SN0608098RHBR第7脚LDO飞线至第14脚EN1,上电,用万用表测试PL16,PL17.  +3VALW,+5VALW均已产生,按开关测试EC第15脚电压一直为低没有跳变,所以答案非常清楚了EC的工作条件未满足。
接下来查EC工作条件

先测供电,测试 第4,第102等等脚位有3.3V正常

测试Y1有32.768K波形

测试85脚ECRST#为3.3V
测试第85脚LIDIN#休眠信号为3.3V
测试第71脚ACIN_EC 适配器检测脚位3.3V
以上信号均正常
测试EC BIOS U23

无波形,故障点找到。
U23在待机状态下为EC提供信息,所以在待机状态下测试第2脚应该有波形才对。
查U23工作条件
第8脚3.3V正常
3脚也为3.3V正常
第1脚CS#有3.3V但无波形
分别测试第1,2,5,6脚到EC线路
最后发现U23第1脚片选信号到EC之间线路断线,故障点找到,飞线上电后,波形出现
测试ALW_ON在待机状态下为高电平,+3VALW,+5VALW产生。
触发开机,电流正常,接屏后显示。
到此此机算是修复了

通过以上的维修对NPCE783LA0DX这EC做了个简单的总结

EC从接到开关高低高跳变,到发出PWRBTN#到桥高低高跳变要满足以下条件
+ECVCC,32.768,ECRST#,LIDIN#,ACIN_EC,BIOS,
上面6个条件满足后发出ALW_ON至待机芯片产生+3VALW,+5VALW提供给桥
产生PM_RSMRST#给桥
桥收到PM_RSMRST#和+3VALW,+5VALW后拉高PWRBTN#
按开关后产生的高低高跳变经EC后传给PWRBTN#,南桥收到PWRBTN#高低高跳变后开机

小小牛B,好久没有看到你的大作了.

网友:
上次修一个联想s300  RT8223M 死活不出 18脚  enc   后来我直接把线性3.3v拉到18脚  没想到开机亮了。。
楼主用断开发判断是否是开机前产生还是触发后产生,这个方法不错,电压都产生了,ec还是不动作,所以在继续考虑ec的条件,后来测到bios的1脚 cs#片选信号 短线   故障解决,,,,,,现在好多机器 板子一样显卡不一样 刷上有时也不一样,希望大家备份BIOS的时候 尽量详细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错的经验,到最后我以为是BIOS芯片坏,或者需要刷BIOS,没想到是1脚与EC之间短线了,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大同小一,EC满足供电时钟复位,休眠,ACIN,BIOS片选电压就发出三五副开启。

网友:
厉害厉害 换我 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14-11-23):
强势围观,,说的简单明了,支持辛苦了

网友:
厉害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太值得学习了!楼主厉害!

网友(2015-02-05):
楼主修的很好,写的也不错,通俗易懂,

网友:
l厉害啊 我今日也修到一块索尼的主板 楼主的帖子帮助了我

网友:
       厉害啊    楼主换成我的话就修不出来

网友:
索尼的板 不触发 隔离都不是太好维修

网友:
楼主高手,多多学习

网友:
看电路像是输入检测

网友:
很牛X啊 好多小技巧

网友(2015-03-25):
大神!我的acin无,求图!!!

网友(2016-04-03):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

网友:
参考楼主的思路今天也修好一台。谢谢!楼主牛!

网友(2022-10-24):
感谢分享,又学到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