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总线

楼主(2014-06-15):
lpc总线是南桥跟BIOS之间的通信吗   还是笔记本主板的南桥跟ec之间的通信,,台机有lpc总线吗  求指教   qq  568342865

网友:
网上找资料,查看各大总线的规范,应用范围,速成,上实地学习

网友:
LPC总线是南桥跟LPC类型的BIOS、IO通信的信号线。
判断是否是LPC总线的BIOS,最简单的看外观,如果是32个脚的BIOS芯片,可能是LPC总线(也可能是ISA或Intel Hub);如果是8个脚,肯定不是PLC总线,而是SPI的BIOS。

台机也有LPC总线,用于南桥与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