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4-06-15):
V星N240GT-MD暴雪 主芯片背后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原件,怎么测量它的好坏?现在显卡有时亮有时不亮,亮的时候这个原件+级没有电压

网友:
这个是330电容   不短路为好

网友:
这都不知道,别修电脑了,交给专业维修的吧。又来一个抢饭碗的啊~~~

网友:
这个基础课就有了。。。

网友:
*脏话*这也行,修电脑不认识电脑

网友:
胆电容,一般万用表只能简单测好坏

网友:
路过 学学习

宁夏的爱恋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是个电容啊 只要你量没短路就好了   有些是滤波的

网友:
远看是电容
笔记本上面常见的330电容

网友:
兄弟  好好学习一下吧  你这样会吧好的都折腾坏了

网友:
连个电容都不认识也可以修电脑 人才

网友:
见这个见的比较少,毕竟没接触过笔记本,此显卡已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我觉得你不是我们的同行,你是有这个爱好,自己修着玩儿呢

网友:
看到上去应该是一个电容来的。。

网友:
回复的都是刷分关税的

网友:
给供电做滤波用的,一般阻值1000

网友:
晕死,那是有极性电容

网友:
是个电容啊  正极为黑色那边   白色为负极  有充放电就是好的

网友:
谁不都是从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