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G-Tech 1TB G-DRIVE Thunderbolt/USB 3.0 移动硬盘拆解并将机械硬盘更换成SSD

楼主(2014-06-15):
G-Tech 1TB G-DRIVE Thunderbolt/USB 3.0 Hard Drive原配1TB 7200RPM 2.5吋机械硬盘,由于机械硬盘的瓶颈,不能充分发挥Thunderbolt/USB 3.0 接口的优势。

这是该移动硬盘在MacBook Pro with Retina display 13-inch笔记本中的测试结果:

为此,决定购买促销中的Seagate 600 Series 480GB SSD - 2.5" Form Factor, SATA III 6Gb/s, Up To 500 MB/s Read Speed, Up To 400 MB/s Write Speed, 7mm z-Height - ST480HM000,用它来更换G-DRIVE Thunderbolt/USB 3.0 中的机械硬盘。

这是将上述SSD安装在我原来用的MEDION USB 3.0移动硬盘盒内的测试结果:

下面开始拆解G-DRIVE Thunderbolt/USB 3.0 移动硬盘。

1、首先,剥去背面靠近序列号S/N标贴一端的2只橡胶脚垫,再在热电吹风帮助下,揭去另一端的商标标贴,露出红圈中的3颗螺钉,用十字批卸下这3颗螺钉:

打开了后盖——是一体成型的铝合金后盖哦:

2、卸下侧面的4颗螺钉:

3、抽出顶部的金属挡板:

挡板已抽出:

4、取出屏蔽/保护金属盖——注意:红色箭头所指处为6个定位扣眼,与机芯两侧的6个小突起对应。拆下时应把屏蔽/保护金属盖的侧边略向外掰(可用小一字起子略向外撬),才能将屏蔽/保护金属盖取下。
机芯和屏蔽/保护金属盖之间有两根导线连接着LED指示灯,小心向中间压一下LED指示灯座的塑料脚,就可以取下LED指示灯座(指示灯座固定的位置是下图的左下方2个长方形孔)。

5、然后就可以取出机芯。
上图是取出机芯后的面板内侧,下图是已取出的机芯:

6、机芯的PCB电路板面——用十字起子取下红圈中的2颗螺钉:

7、取下红色椭圆圈出的4颗带橡胶帽(可先拆下)的螺钉,剩下的就是用SATA III接口(图中红色矩形框所标)连接的机械硬盘和PCB电路板了。

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中指分别捏住机械硬盘的两侧,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中指分别捏住PCB电路板,用力向两边拉,要用力!因为这种SATA III接口内部有锁定卡扣!直到把机械硬盘从电路板的SATA III接口中拉出。
把SSD插入PCB板上的SATA III的接口,按以上相反顺序安装好,最后贴上背面的标签贴和橡胶脚垫,就可以上机测试、使用了。

下面是换SSD后的测试结果: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将Seagate 600 Series 480G SSD安装在G-DRIVE Thunderbolt/USB 3.0移动硬盘盒上后,读/写速度大幅度提高了。

网友(2014-12-24):
换成SSD,速度爽吧?

网友(2016-04-01):
楼主动手能力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