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华硕上网本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4-06-15):
                                    天气晴   时间  2014年6月13日         维修地点 东莞 某电脑城
                                  今天客户送来 一上网本, 型号 华硕1000HE      板号华硕1000HE

问题描述 ;用电池可以开机, 用电源不可开机, CMOS保存不了   二话不说 ,开始拆机, 目测无明显掉件 , 其它各大电感打值均无明显异常, 这板子几个月  以前换过南桥,
插上电流表, 无待机电流,由于以前换过南桥 ,CMOS保存不了,就先老老实实从RTC电路查起吧 CMOS电池电压2.9V
晶振有压    差其实也在这里走了点弯路 ,量量心里就有那么一点小放心了 , RTC电路没多大问题,
开始插上电流表开始修保护隔离电路吧  要产生公共点的话 ,电压必须要越过PR6382, 实测无电压,PQ674是一个复合P沟道MOS管,  G级电压必须要小于S级电压4.5以上才能够完全导通,实测6        7脚电压18.8V 2脚和4脚电压都是18.8V ,电压明显不对呀,必须要为低电平啊 ,继续往前追 PQ681是一个双N沟道的复合管 G级必须为高电平,这样才能接地, PR6385 PR6386才能形成分压,  测PQ6812脚有高电平产生, 5脚是低电平, 必须两个都要为高才对,顺着5脚继续追,发现是 有一运放393产生,测1脚无输出,2脚为6.8V3脚为MB39A132产生的基准电压为5V2脚电压为6.8V 电路图上应该就是2脚电压为6.8V啊 但是这样 根据逻辑关系,1脚电压就应该为低电平,  外部有电压在上拉也不行 , 问题就出在这一点,  1脚必须让它输 ,出高电平  必须3脚要大于2脚啊 ,为了保险起见 在测一下2脚的分压电阻的阻值, 可是都正常  修到这似乎没思路了  , 没办法了 就试着把PR641156K电阻改成20K的电阻换上之后有待机电流,0.02  ,哈哈 心想着这样也行 开机 看着电流一路小跑, 屏幕亮了 , 开机运行一会都正常,至此此机维修完毕,。。。。
          维修疑问:看电路图的上的设计实测一切正常, 为什么改过电阻之后就正常了
看的各位前辈高手,觉的还可以的就加点辛苦分吧

华硕太垃圾,上网本更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A:
为什么 图片 排列顺序不一样呢

网友:
专抓灌水的,迅维网禁止灌水

网友:
迅维网禁止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图片 排列顺序不一样呢

你下次发帖 好好研究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着有点费劲啊~

网友:
第一次发这么多带图片的贴最开始拍好顺序了 ,不知道这么回事又变成这了

网友:
图和文字没有结合,看起来费劲,不看了

网友:
你们怎么不回复点实质的

网友:
理论上应该先换393吧,楼主换过没?还是怀疑393出故障

网友:
学了东西了

网友:
唉,不要要求太高,认真看的话还可以

网友:
哦。。真的奇葩的华硕上网本。。 就是看得比较晕。。

网友:
图文并茂才是真理  楼主正应了  奇琶上网本  就用奇琶的办法对付

网友:
貌似VCC直连OUT也可解决

网友B:
这样也行?是不是上面电阻变小了
爱上时间
不是电阻问题, 就改了个分压电阻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是不是上面电阻变小了
不是电阻问题, 就改了个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