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主板上3110CPU供电驱动芯片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06-15):
今天换下来一块华硕P5VDC-TVM的主板,故障现像是触发的瞬间掉电。这个应该是保护了,首先拔下12V供的插头,触发了,没有再掉电。确定 问题出在CPU供电这块,万用表测12V供电插座,对地短路,上管的三个脚对地全短路,下管的G,D极也对地短路。采用拆的原则先拆电容,电容拆了还是一样,再拆MOS管,MOS管拆完后不短路了,随即测量MOS管,发现三个短路,刚好是一组供电的。料板拆下三个换上,再把所有拆下来的东西全装回去,测量不短路了。还是担心MOS管的驱动芯片有问题,对驱动芯片脚打值,发现其它三组好的对地值相同。只有这组有问题MOS管的驱动芯片1脚对值明显偏大。这个也要更换,料板找不到这个型号的芯片。碰碰运气触发试一下,装CPU,内存,诊断卡。触发后,正常跑码,别提多开心了(修好的第一块板)。谁知10秒后,那个要更换的驱动芯片冒烟了。主板随即停止工作。

MOS管的驱动芯片上第一行是:3110    第二行是:0001    第三行是:#644
这个芯片用什么型号的芯片 可以替换,或者给个管脚定义。
PDF资料没查到。

网友A:
你这情况,查下换的这组G极与 芯片的驱动脚是否有断线。

网友:
修好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查下换的这组G极与 芯片的驱动脚是否有断线。

都跑码了,还会有断线吗

网友A:
老师这样讲的,你查查看。还有就是电流检测脚,那些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这样讲的,你查查看。还有就是电流检测脚,那些正常吗?

其它已经正常了,就是这个MOS管的驱动芯片找不到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