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am3cpu温度标的老高 吓死我了

楼主(2014-06-15):
昨天客户拿机子来,说机子10分钟左右咋滴关机黑屏,这现象好长一段时间了,拿给好多人修过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第一次遇到am3  245 cpu 温度标的老高  吓死我了  一开鲁大师测马上到90多度cpu,换水冷的散热器一一样,坑爹啊,后来换cpu问题马上解决  收钱ok

网友:
一定是cpu内部硅脂干了 好像还可以拆开修修

网友:
cpu这样的故障没有见过!要吗烧坏,要嘛正常, 像这样发烫能工作的现象,我真没有见过

网友:
这个问题同样我也没见过

网友:
你给他换am2的u吧,呵呵。。

网友:
你给人家换了个什么cpu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换cpu,直接降了0.2v电压解决,amd总这样

网友:
0成本维修,CPU加垫,完美解决。

网友:
..cpu  也能修?... 不会

网友:
肯定是芯片及散热片接触的胶干透了。才引起的。

网友:
没打开过内部,漏过看看有没有分

网友:
我是换了新的am3  250cpu解决的,不然换了再好的散热器也散不了热,温度一测90多度

网友:
修cpu我就不懂得修了,换了cpu问题解决收钱走人哦

网友:
上面一位童鞋说得对啊。在CPU和CPU座四个角分别垫高一点点就OK了。可以一试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