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0AAKX-00U6AA0是什么家族的?1640的板

楼主(2014-06-15):
一块WD5000AAKX-00U6AA0 ,1640的板子,用WDR认不到家族,想通刷固件。是不是WDR不能认1640的板啊?下午换DRT试试

网友:
13年之后的新盘,固件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
认不到不应该啊,上网对型号查下应该查的到的

网友:
在C5里查不到家族么?

网友:
有可能是XL 的

网友:
是TAHOE_XL的  这个家族WDR版本不能识别的

网友:
1640应该是支持的,都认到些什么信息呢。

网友:
这块盘修好了,还好固件没坏,做了次44直接开SF过了,家族还是认不到,DRT也认不到,其他信息都可以认

网友A:
原盘跑校准需要做4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盘跑校准需要做44吗?

咱是新手,只听说做44能提高SF成功率就做了,反正时间也不长

网友:
做44是给通刷用的,而且通刷必须要做44,44都不做哪来的成功率呢。不是提高,是必须。不然基本不会成功的。
家族识别不到是不影响的,你也不换通刷。何必去看家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