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7a 白屏 渐变白屏应该是通病!!紧急求助!!!

楼主(2014-06-15):
看了论坛有好多昭阳E47A不是白屏就是用一会渐变白屏的,应该是通病,今天小弟也碰上了一台,用两三个小时就渐变白屏,换过屏幕和屏线还是原故障,无从下手了,求大神指点
通病

网友:
外接看看可以不, 据我所修八成都是屏没供电导致的,开关面板下,屏接口边上供电有没有、
同意楼主:
5.0
lchmg10575
同意楼主:

网友:
白屏的时候去测一下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的那个p管 发烫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要考虑显卡哦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可以在白屏的情况下 去量一下 屏幕的供电
、

网友:
屏没工作啊,外接如果正常,换屏看看,

网友:
白屏的时候检查下屏供电,这样应该是电路的热稳定性不行!有原件不良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稳造成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3v转换直接连过去试下

网友:
估计是用时间久了然后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屏上面的电感坏了

网友:
屏线接主板的接口处.注意下有无虚焊

网友:
一样问题。坐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