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宏基V3-551g 清尘后不加电

楼主(2014-06-15):
求解宏基V3-551g 清尘后不加电 ,打各个电路通电正常,插电池也能充电就是不加点,求高手指点,客户等的着急,谢谢
充电

网友:
那你下查一下开关上有没有电 在查一下BIOS的第八脚有没有电 都有就先刷一下BIOS 或者可以先放一下电

网友:
开关上有电,刷下BIOS试试谢谢

网友:
那就按不 触发修吧,急也没用

网友:
清灰后不加电 伤不起啊

网友:
谁有宏基V3-551g 的图纸借一份 ,谢谢

网友:
这图纸没有,比较新的机器

网友:
放电COMS电池,再重新装一遍估计会好

网友:
如果确定是断电清灰,应该不会坏吧,看哪里没有装好触电了。

网友:
好的结果是刷bios会好,不好的结果是某处被静电打死

网友:
清灰有风险,。。。。。。。。

网友:
是不是静电的原因,放下点啊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是心不细造成,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静电打坏了,看人品的,有时候修死了也修不好

网友:
电池放电先,一步步排查。。。。。。

网友:
开关 有没有跳变 ?

网友:
你是不是动了它的COM电池和猫啊~!这东西我上过两次档。再也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