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开机马上死机求助

楼主(2014-06-15):
各位大大好,这台的故障现象如下:
接电源适配器,待机指示灯会亮,按下开关键(SW3)后,马上死机,连待机指示灯也不亮了,除非把适配器的插头从机上拔掉后再插,待机指示灯才会再亮。可是再开机,还是一样--马上死机
测过和换过的项目如下:
1.电源适配器确定是好的
2.已将原来的NEC电容更换成6个330的钽电容
3.待机时,量测公共点及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
4.待机时,公共点有19V电压,3V、 5V电压均有出来
没辙了,发帖求助,敬请专业大给个基本检测方向,谢谢!

网友:
后继负载有短路

网友:
这机器  是不是有CPU 电压的大电容啊
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你这不叫死机,是保护了。按开关就没了,说明EC和桥肯定有问题,

网友:
什么死机,。,又 3v5v  完全不知所谓

网友:
后继有大短路    烧鸡需谨慎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换上4个470试试

网友:
电流表都不用,开不了机都没反应

网友:
说错了是可调电源

网友:
原来这是叫保护(不是死机),学习了;另外、该机的EC是KB926QFC0,若针对此芯片进行排查,可否请专业大提供关键测试点。谢谢

网友A:
NEC电容更换成6个330的钽电容.
是更换完后才如此的吗.这本本状况不多阿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所以等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电容更换成6个330的钽电容.
是更换完后才如此的吗.这本本状况不多阿

回汪大,原本就这样,换了6个330,还是一样!

网友:
你看了下楼上大大回的.你的现象叫做保护.是因为后继负载有短路或元件故障.造成瞬间电流过大.机器本身的保护电路动作.将所有电源(包含待机)切断. 所以重点在于"后继负载有短路或元件故障".拿出你的电表.找出短路吧.我够有诚意了吧

网友:
楼主用电池试了没有.

网友:
机器有短路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根据各位大大提供的建议,刚才量了下3V、5V后继电路,发现+3VALW TO +3VS的N沟道MOS管(U63)有短路现象,待找到零件、更换测试后,再来跟各位报告。谢谢

网友:
各位看倌好,昨天订了U63的零件,货没来之前,今天又拿出主板来看看,在没有拆U63零件下, 用二极管档量测U63S(如下照片一)对地阻值,居然是导通的!量旁边的两个电容(C2139C2140) 对地阻值,也是一样导通,大条了!+3VS后继电路有短路了
针对量测结果 小弟作法和请教前辈事项如下:
1.先将两个电容(C2139C2140)从主板拆下,再量U63 S极的对地阻值,目的是确认两个电容没坏,不会造成短路。
2.因为+3VS后继电路蛮多的,爬文后,很多先进都有更换EC的纪录,所以针对该芯片周遭和+3VS有关的部分先进行检查,发现R1748R1749两个电阻(如下照片二),图纸上都是用2.2K的。但是小弟量测的结果发现R17482.18KR17490.42K(阻值变小了),此现象和发生的故障有关係吗?
3.站内看过很多前辈发表这型机的维修文章,针对+3VS后继电路的排查,敬请前辈能给予指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