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0换上去大短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15):
本人第一次修系统供电,一看是51120的芯片,有3伏线性电压,没有5伏的,心想换个芯片试试,换第一个,0.07小短路,以为换的芯片不行,后来换了个,直接大短了,求助。。。。

网友(点评):
估计是你没焊接好,仔细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焊接问题,测量一下,管子G级  阻值,是不是没有控制     ,不过,我也碰到一次奇葩的事情,换D95280,大短    ,由于换几个芯片,实在烦了,第二天,TMD居然不短路,好了,,,,绝对没有说谎,真的,大家如果不相信,我也没话说!

网友A:
确定换上的是好的,就看看是不是后继有段路没

网友:
拆了重新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换上的是好的,就看看是不是后继有段路没

3v电感对地短路了, 我把3v电感翘起来 不大短了  , 小短

网友:
估计没有换好引起烧了

网友:
打断 你就慢慢查

网友:
要么没换好,要么就是出来的电有短路

网友:
可以是给你换到短路了。。。

网友B:
芯片底部.中心的部份是接地.要控制焊锡的量.否则会溢出

网友:
应该是你没焊好吧,新手即使找到问题,因为焊工不好很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是焊接不好造成短路的

网友:
1.芯片是假的 2.焊接没焊接好

网友:
没有焊好,,,

网友:
敲起电感后,没短路那,看G级是不是没控制,然后看线性的电压出来没,阻值多少。

网友:
芯片没有焊接好.哪个上管的G那个脚位没有焊住,悬空着呢?然后一通19V就会出现大短了.

网友C:
不用说肯定是芯片焊的有问题,没有焊好,有脚位没焊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芯片底部.中心的部份是接地.要控制焊锡的量.否则会溢出

对呀,是溢出来了 , 第一次果然没经验,废了一个板

网友:
没有换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说肯定是芯片焊的有问题,没有焊好,有脚位没焊上,

后来发现 3伏线性电压也短路了,于是把ec取了不短了,,但是L10 出3V 大短了 ,没办法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呀,是溢出来了 , 第一次果然没经验,废了一个板

下次多注意.经验就是这样累积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