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p的滤波电容,换成容量稍大的,电压变化很大。这个电容的容量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4-06-15):
一直对滤波电容的容量设计不太明白,如下图,辅助电路部分

我的电源中,vccp的大电容c113是25v/100uf,待机时vccp电压15v,待机正常,但是pson接地后,5vsb跳动,vccp也从0~12v跳。
换个旧的25v/100uf,和之前故障一样。

再换c113,没有同型号新电容,换成25v/220uf,后来换成25v/470uf现象一样,5vsb稳定,但是vccp只有不到9v,不能开启cm6800。

这个电容仅仅是滤波吗?容量有什么限制?

网友(点评):
电容的容量大了只能说输出电压的平滑度变好,不会影响电压的大小,是电路还有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关键是ZD101和C112影响比较大。

网友B:
你这电源明显处于打嗝状态,对电容间隙式充电,容量大了,当然难充满电到最高电压了

网友C:
这个电容的容量和电压是不能偏离太多的。太多电源不工作。我以前维修电视机就做过实验。电视机一般用的50V100的  我用100V100UF代换电源就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的容量和电压是不能偏离太多的。太多电源不工作。我以前维修电视机就做过实验。电视机一般用的50V1 ...

谢谢您,这电源修时间太长了,不过倒也学了不少知识。
25v/100uf的电容没有备件,也不好找。翻到几个旧班子上的,虽然外观挺好,换上去就是不行,跳。
如果说还有其他位置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换大些的电容就不跳动呢? 真不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源明显处于打嗝状态,对电容间隙式充电,容量大了,当然难充满电到最高电压了

打嗝?就是指电压跳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关键是ZD101和C112影响比较大。

谢谢提醒,我明天试试。外观上这些元件都没有问题,原理上又理解不通,真费劲

网友(点评):
老电容,外观上没有区别,但容量估计相差不少。如果查30%以上可能会出问题,纹波电压增大,负载能力下降,提醒要用高频低ESR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醒,我明天试试。外观上这些元件都没有问题,原理上又理解不通,真费劲

选低ESR高频电容

网友:
您这个有点太专业,小小电容,还要好好学低esr 高频,这些信息在外观上看不到吧

网友(点评):
yxf 蓝宝石系列就可以

网友:
看来还要重新买电容了,我都是先找旧件拆,没有再找新的
另外电容这东西买的时候只注重电压和容量,其他基本没考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关键是ZD101和C112影响比较大。

我这个电源和图不太一样,我的电源里没有c112这个电解电容,芯片是q0165,脚位稍有区别。
实物如下:

图中黄色圈中的电容和c112应该对应,右侧的稳压管对应zd101,连接q0165的pin3
这两个元件会有问题?

网友:
参考此图

网友:
我的电源里,红圈内的电容是个黄色的瓷片电容,难道会是他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