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不触

楼主(2014-06-15):
联想e47a。来时不触。烤板后好了。没多久又不触。我又烤板了,,触了后又白屏。我就直接拉线好了。现在有不触了。郁闷     版号DAOKL9MB6F1。。

网友:
考板,,,是考板? 听不懂考哪里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容或电阻   芯片不良

网友:
按照不触发的思路来修,考有个毛线用

网友:
应该是 南桥晶振 没起振,打一下波形 试试

网友:
进水的板了  估计是

网友:
你说的考板是什么意思,是放在BGA上烤吗

网友:
烤板会好一般是BGA封装的芯片虚焊.或者钽电容老化.先检查EC触发条件吧

网友:
进水了吗 还是直接假焊的南桥啊

网友:
标示看不懂起因。为什么不出发考板、

网友:
好像之前修过这故障,忘记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烧到其他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