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 VER1.0不触发,不跑码。

楼主(2014-06-15):
MS-7525 VER1.0不触发,不跑码。点晶振可以上电,但不跑码,有一短一长的蜂鸣.不差内存也一样。问晶振坏会引起不跑码吗?供电。始终都正常。
不触发

网友:
晶振当然有这么的现象啊。。。 换个晶振试下吧。。

网友:
或者有可能是主板南桥问题引起不跑码都有可能的。。

网友:
换晶振 不行一般是桥

网友(2014-07-18):
估计是南桥坏的,换了晶证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