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4 M961-MP-MB有背光无字符

楼主(2014-06-15):
索尼MBX-224 M961-MP-MB有背光无字符,外接无显,机器摔过换了屏幕就是这个现象,加焊过显卡依旧,屏线拆下两头对测没发现异常,屏线接口供电正常,信号也有,换了三块屏依旧,刷过两个BIOS还是鸟样,难道显卡掉点还是别的?没有头绪了。

补充内容 (2014-6-26 10:20):
已解决,跳线开关的问题。

网友:
显卡正面和背面的所有电感都测过没问题。

网友:
摔过的机器 壳子不坏,板子 应该不会掉点

网友:
检查下看显卡周边电压有没有全出来,也有可能缺电压也会导致这样,还有屛线

网友:
摔过的机器如果都查过了,还是要拆显卡下来看有脱落的焊盘没的啊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了的。。。

网友:
显卡或者桥下面必有掉点

网友A:
索尼机器有屏选择跳线开关    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看看显卡周围的电压,看L85.

网友:
应该要重新做过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机器有屏选择跳线开关    看看是不是坏了

测过了,正常。

网友:
顶个显卡换了再说。

网友B:
你怎么不换个屏试试, 摔过的本子,多都把屏摔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不换个屏试试, 摔过的本子,多都把屏摔坏了。

都换三个屏了。

网友C:
拔了显卡看看有没有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了显卡看看有没有掉点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摔过的真有可以会掉点啦

网友:

已经搞定,是主板LCD开关的问题。

网友:
你好,他的开关是怎么排列的 ?

网友:
肯定有信号没出来

网友(2014-08-05):
楼主能上传一下整机图纸吗

网友:
楼主修好也不说一下,就说修好了,把过程写出来

网友(2014-09-13):
来自: 广东惠州
楼主把图纸贡献一下啊

网友:
那个开关是起什么作用的。关屏的吗?那怎么外接也不显示呢?那个开关是不是有很的在一起的。

网友:
就是个开关,人为把2、11和4、9打开。

网友:
换显卡,不行查L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