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220的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4-06-15):
T220 的显示器指示灯开机后就亮一下灭一下,我测试了一下指示灯电压不稳转换出来的  呢个17-33G转换出的3V稳定  5V不稳定。有没有经历过此类问题的分享一下

网友:
是不是按键的事儿啊?换换试试!

网友A:
把按键拔掉,测5V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按键拔掉,测5V稳定吗?

不稳定

网友:
你说它上电会亮一下?有三星标吗?不插信号会一直显示没信号?

网友B:
我都无语了,这种问题全是靠运气的,驱动板上就一个场馆,换掉就好,在网上看的开关板是坏的,完全被误导了,害的我还给客户买了个开关板幸亏还没付款。幸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无语了,这种问题全是靠运气的,驱动板上就一个场馆,换掉就好,在网上看的开关板是坏的,完全被误导了 ...

呵呵,T220的通病就是按键坏,不用换按键板,那几个按键单独换了就好的,之前我们手里没有按键都是把按键一个一个的拆开用洗板水擦干净再装回去就收钱了!
你这个还真特殊,那个驱动板上的场馆是什么型号呀?屏供电的吗?它短路啦?

网友:
5V  电容  换了试试

网友C:
哪个场管什么作用啊

网友:
是不是这些按键失灵了。。。折下来量下。

网友D:
是不是屏供电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屏供电的三极管

是一个场效应管   ,想台式机上的呢种大的,很容易坏的呢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场管什么作用啊

驱动板上就呢一个场馆,想台式机上的一样,如果上边的电压跳变,可以更换试一试。

网友:
就是5v的问题 你想办法让他稳定就好了

网友:
把按键换了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