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火狐打不开..!!!

楼主(2014-06-15):
其它的浏览器能打开!!!!!问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用杀毒软件清一下系统垃圾和使用痕迹!ie重置一下试试捏!还有可能是系统的事儿吧?

网友:
直接用ie不就行了

网友:
版本可能高了!火狐我一般不怎么去更新的,往往更新过好多用的很方便的插件都不能用了!有些网站也不支持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你要找一下,以前有用到过一个插件,可以支持不同格式网站结构的插件
我反正用的好好的!

网友:
恢复默认选项

网友:
确实是插件的问题..
今天又更新一个火狐..
然后把一些插件删除了..现在能打开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