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楼主(2014-06-15):
dell 1320老是掉电,有时候进系统就掉,有时候5分钟就掉。风扇断了一个翅,换风扇吧又没有货,感觉设计的不合理,散热片上就CPU上有思颗螺丝,显卡,桥上都没有螺丝。是不是散热片压不紧显卡啊?有好办法吗?

网友:
唉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问题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解

网友:
可以用1310 风扇改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看山听水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确定显卡垫了合适的铜垫或胶垫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