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 开机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15):
华硕K55VD 是独立显卡的610M  I5的CPU,客户拿来说晚上没关机直接盖上盖子后早上开不了机,拆开量阻值CPU电感只有2欧姆,汗~~~拆下CPU在量没短啊,难道是CPU烧坏了,由于手上没有CPU只好先量电压,测量各电压都有且正常,没考虑其他的先刷个BIOS,这个BOIS是论坛找到的下面有他的链接,我就不发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755,刷上去果断亮机,原来CPU电感阻值2欧姆也正常的啊,以后注意了,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是I5 三代的CPU

网友:
不是吧。这么简单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A:
你这个是开机不显,还是不触发啊,开机不显,电流多少啊。楼主?

网友:
新人往往量测到cpu旁的电感.总以为找到短路点了.其实不只cpu.南北桥的内阻也都很低.容易误判.要注意

网友:
是啊,现在CPU的电压很难搞~!上次一台联想把我玩了两天~!

网友:
学下下   都是高手

网友:
现在和bios有关系的故障真多,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开机不显,还是不触发啊,开机不显,电流多少啊。楼主?

开机不显,电流上来就到1.1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不显,电流上来就到1.1左右

板号就是K55VD么?版本是多少的呢?

网友(2014-07-15):
我这里也一台~~呵呵~~~电流跳变了2下就不动了~~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一样的呢

网友:
请问下这机器待机的时候,3V5V都是正常有的吗,还是先出一个电压,然后开机才有另外一个?

网友:
我这台机器是待机的时候3V正常,5V只有1.3V,开不来机器,待机芯片RT8239B没有相关资料,请教一下

网友:
CPU电感的阻值确实挺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