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独显

楼主(2014-06-15):
   客户之前是说键盘一个键都用不了 ,在bios 里面可以用  。后来就自己直接在线刷bios  刷完风扇狂转 也进不了系统了  后来换了一个硬盘竟然无法显示  郁闷了都   用他自己的硬盘可以亮机   后来直接换了一个南桥  还是一样 现在连装他的硬盘也无法显示 ,bios也刷过 。 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裸板可以点亮  装上硬盘就点不亮   求解???  版号 K42JR  MAIN BOARD  REV.4.1  有遇到过的冒个泡

网友A:
估计你还是要找bios里的问题   因为键盘和硬盘都有问题了

网友B:
原本旧的Bios没存吗.若有.先恢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还是要找bios里的问题   因为键盘和硬盘都有问题了

原来的客户自己刷没掉了   所以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旧的Bios没存吗.若有.先恢复下

客户自己在线刷bios   搞没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在BIOS里设置关闭键盘

网友:
上次修了个联想Y450的不充电的机器,开始键盘能用,后来换了个IO就变成了进BIOS键盘能用,进系统就连触摸和键盘都失效了,后来才发现在IO旁边掉了个电阻0欧的,补上去之后进系统键盘和触摸就能用了

网友:
BIOS里能用,怎么不先装系统?还去刷BIOS做什么?

网友:
CLKRUN#就这个信号

网友:
遇到类似的问题,正在研究,一样的机子,外接正常,内接时显时不显,不显时插硬盘容易出现,但偶尔不插硬盘也会不显,华硕的机子真*脏话*坑。。。。

网友:
BIOS里能用,怎么不先装系统?还去刷BIOS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