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0开机正常,不认设备。

楼主(2014-06-15):
M300的主板,开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就是不认所有的设备,什么键盘,网卡,声卡,U口等,都认不到,我估计是南桥的事,各位有没有不同观点。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南桥的问题  你可以先打一下U口的阻值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的,换了才知道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 但是你最好查下供电 时钟什么的

网友:
不一定,bios也有可能

网友:
BIOS如果刷了,楼主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这些设备基本上都进南桥.看起来比较多人建议处理南桥

网友:
U口和网卡的供电是有的,5V不少。

网友:
换南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