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维修考验细心和耐力

楼主(2014-06-15):
型号:联想ThinkPad e420
板号:LLW-1
故障显现:待机0.03,按开关键不触发
昨天收到的机器比较多,叫客户留下机器测试后告知。
本人修入手修过的机器不多,这机器的正常待机0.03到底正常不正常不敢肯定,只是觉得和其它同类型的机器0.01的待机相比偏高些。所以首先我认为可能有微短。拆机拆外设的时候,我喜欢拆一件就插一下电源,这样子可能排除那些因为外设微短造成的故障,免得主板本来就好的,还傻乎乎的找它的茬!最终故障点还是定在了主板上。仔细打了各个电感和主要芯片,对地阻值正常。用示波器捅了一下晶振也是ok的,在看看bios1256,咦有情况。竟然有电压没波形。
我想是不是这个待机可能是正常的,那就不管它,先刷一下bios再说。刷完机器一看还是一个德行。正思考着的时候,吱一声,就听到可调电源打表的声音!@R#%$#^$@&靠,大短路了!!!这人背了,喝水都要塞牙缝!!
好吧,运气不行认了,就当是上天给我个机会多练练手。  测了一下适配器接口过来的mos管已经坏了。正纠结着呢。我老板终于露头了。把情况给他一说,他说你先修其它机器,这个交给他。其它机器问题都不大,两个小时候我处理完了,老板还在那里愁眉苦脸的。我看他烧机弄了一大堆零件下来。我一看这头皮都麻了,忘了拍照,真的很多。看我忙完了,他说他有事要出去,叫我继续……&**……  这就是小员工啊!!!
好吧继续!!还有短路,继续烧机,死马当活马医了,电流直接开到最大,电压慢慢升到6v,到处找,终于感觉到独立显卡旁铁壳mos管发烫 ,取下来后终于没有大短路了。把老板拆下来的3v5v待机芯片,一些电容电阻mos管,一一测试后丢掉坏了的,照料板全部补回去。搞完这些后,开机显示0.03电流,恢复到原来状态了。 这时候就只能老老实实的打开图纸仔细查看了。查看了一下3v5v待机芯片的条件 ,供电开启线性都正常,用示波器打了一下上下管驱动,都是有瞬间波形的(当时很忙,忘记拍下来了),联想到0.03的电流比一般大,那多半是后继微短了。烧机大发伺候吧。烧了半天还是没摸到。这个板子基本上到处都是贴纸,撕开后原件上面到处都有胶的痕迹。这时候一手拿着放大镜,夹着棉花蘸着洗板水各个击破了。弄到小板上面的网卡位置,有惊喜了。竟然有击穿。可我记得用户明明就说他就没用过有线网。这网卡怎么会被击穿呢?  奇怪,不管了,先取下来。上电一看0.01,心里那个激动啊!!装上cpu内存条,按开关键有跳变了!!装上屏幕,可爱的logo画面出来了
测试了一个多小时都正常,通知客户来取机。客户说要来看着装,ok
等客户来了我正装着呢,另一个客户有事,我去处理了,就让销售经理过来装一下(装机器他还是挺麻利的),他装的差不多了告诉我是不是没查音频线!哎这就是一台机器不是一个人装的麻烦!  我处理的问题处理了,还是继续处理这台机器吧!   拆开后,把喇叭接口插上去,装好后最后一次试机就等着收money呢!结果待机又是0.03了! 到了这里又是拆机……省略一大堆字!最后告诉客户只能再等通知了!客户是老乡,给他的价格也很实惠,大家都好说话。八九点了,关门下班
今天早上都不想碰这板子。但是已经花了那么长时间了,不继续有点不甘,让客户换板,一个大学生钱也不多!没办法,继续!!  通电发现可调电源在19v以下任意电压,3v5v的电感都有0点几的电压,是固定的
这就是下手点啊。可调电源电源那么低,芯片肯定是没有工作的,既然电感处有电,那肯定是漏过来的。因为昨天维修的时候这里有管子是击穿了的,只是把坏了的剔除了,其它的管子没有换。 今天索性一起换了。再次通电一切正常。现在正在测试中,已经两个小时了。为客户为公司,多测试,没问题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发一张还留在桌上的部分坏元件图
经验太少,老鸟勿喷!新手不容易,每次写出来都当做自己的维修日记。除了记住维修中的点滴,目的嘛,就是提醒自己维修除了耐心细心,还要有好的方法、思路和习惯!
最最最重要的是……*……&¥(&……¥(¥¥%!%……求分!!!!!!!!

网友A:
修了很久吧,请问楼主收多少大洋啊

网友:
新人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今天 老是加不了分  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 老是加不了分  奇怪

等着你能加分的时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很久吧,请问楼主收多少大洋啊

断断续续差不多四个小时友情价!

网友B:
这个机器你修好的时候测3 5v没   我记得待机好像没有3 5v的吧

网友:
怎么只有我加分啊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 老是加不了分  奇怪

你回复太多了了。超过极限了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机器有没有换网卡啊,如果换网卡,MAC地址有没有丢失?刷了MAC地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机器有没有换网卡啊,如果换网卡,MAC地址有没有丢失?刷了MAC地址么?

网卡是811e的 吧  需要刷mac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卡是811e的 吧  需要刷mac地址

这次有没有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次有没有加分啊

加不了分啊

网友C:
随便请问一下这个MAC怎么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随便请问一下这个MAC怎么刷呢,

比如说811e这个网卡吧  需要找到这个网卡刷写mac地址的程序  然后放到u盘进dos  然后输入 xx.bat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811e这个网卡吧  需要找到这个网卡刷写mac地址的程序  然后放到u盘进dos  然后输入 xx.bat就ok了

你有吧。。QQ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你修好的时候测3 5v没   我记得待机好像没有3 5v的吧

线性3 5v是有的,pwm3 5v的开启电压在没维修之前就有高电平。修好后没有测试。

网友:
这个笔记本的待机芯片受坏.

网友D:
r让你搞短路了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让你搞短路了好样的

苍天可见啊!偶是无辜滴……………………

网友:
坏这么多元件。。。强。。

网友:
修好了就行,可以收到钱了。

网友:
811E换要刷MAC地址?  其他的需要么?不刷会怎么样?

网友:
大家都在问刷mac地址,我的泪为谁而飞  传过来的好宝贝发给大家

网友E:
不开机的话根本不会刷BIOS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开机的话根本不会刷BIOS的吧

呵呵,你说的是板卡级维修么……………………………………………………

网友:
"拆机拆外设的时候,我喜欢拆一件就插一下电源,这样子可能排除那些因为外设微短造成的故障,免得主板本来就好的,还傻乎乎的找它的茬!" 还没看完 但是个人觉得  这个方法好

网友:
“电流直接开到最大,电压慢慢升到6  ”  直接上把可调电源上的电流调到最大么 没上3 5V 芯片上电 没事么 本人新手 求指导

网友F:
楼主 拆机后没有测下3 5 V  和公共点么 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拆机后没有测下3 5 V  和公共点么 直接刷BIOS?

公共点是有的,线性3v5v是有的。新手接触的型号少,刚开始没看图纸,不知道pwm的3v5v是不是按了开关键后才出来。用示波器打了下它的1256有电压没波形,32.768正常,加上图纸速查大师里面有下载bios方便,就想先刷刷看。行,捡便宜;不行,再打开图纸分析。反正是哪个简单先哪个!  至于你说的烧机的问题,我都是在论坛里面一面看一面摸索的。以前遇到这种大短的就没到6v就找出来了。至于能承受多高电压,还是让各位大神来讨论分享经验。一面拆外设一面试机,反正一个月也能遇到好多次这种情况,轻而易举搞定收工

网友:
修的不错,像你学习

网友:
这种铁壳的管子坏了最好是一起全换,这样问题就少了

网友:
是CPU新片和三五伏烧了吗

网友:
楼主给力啊,很有耐心的

网友:
汗死。。

这么多东西。。

网友G:
估计之前大短的时候 主供电PWM 上下管子就不良了。索性一次性换掉。不然很快就返修了 ,前几天一台Y550CPU进系统就花屏。 CPU坏了换了一个, 今天就又返修了。拿来直接大电流。  是CPU供电上管击穿, 估计上次就是 管子性能不良 搞坏了CPU 。没有发现深层问题 这次管子直接坏了 看来以后CPU坏的不能直接换CPU就交差了

网友:
为什么会大短 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之前大短的时候 主供电PWM 上下管子就不良了。索性一次性换掉。不然很快就返修了 ,前几天一台Y550CPU ...

恩,最麻烦的不是修故障,而是修潜在故障

网友H:
接到笔记本不开机· 如果最近几天有下雨·  拆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看网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到笔记本不开机· 如果最近几天有下雨·  拆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看网卡有没有问题·

基本都会的! 只是客户说他就从来不用有线!

网友:
地址变0了,之前的地址也不知道,是随便写一个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