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先装电池,在外接电源 就短路 版号:LA-4103P

楼主(2014-06-15):
CQ40  装电池,可以开机。 用外接电源  可以开机    但先装电池,在同时接电源   就短路   版号:LA-4103P

网友:
哪里短路症状也不说一下,哪个元件发个出来,不然就用神仙大法逐个拆换.

网友:
查下电池保护隔离管是否击穿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充电电路.或充电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有图纸吗?要是LA-4103P的,不是LA-4102P,不通用的!

网友:
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若不开机给电池会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