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烧了个洞洞的维修。。

楼主(2014-06-15):
板号好像是K43YL  ,机器是进水的二修机。
板烧了个洞,有大短。。修复前的照片没有拍。

先把板层大短给一点点刮开,一直到没有大短为止,到此机器可以自动触发电流0.3A左右。

大短附近的一个PWR供电上下管都动过,芯片是(FG=),测量没有电压出来。发现是显卡的供电。因为没有图纸,只有找芯片的PDF了,随便搜了一张R02A的广达图纸.

测量供电5V,开启3.3V都有,BST升压有4.5V,检测反馈都正常,示波器打上下管G极,自动开机时没有一点反应,直接换芯片,再通电瞬间,尼玛大电流。就直接再把4个上下管统统换掉,通电,不短路了,电流到0.5几了,测量显卡供电出来了,有0.8V左右。。再看看主板上发现到CPU的一个电感没有电压,应该是总线供电,还有一个CPU核心供电CPU集显供电么有。。

发现总线供电芯片是(DJ=)RT8202.找到芯片的PDF测量发现除了一个20V过1M电阻没有电压,别的都正常,换掉电阻OK,1.05V出来。上图有标识。

再看CPU供电芯片了,這图纸还是在论坛找到的RT8167B和我板上的RT8166B应该是通用的,就参考着修了。测量5V供电有,开启3.3有。VCLK,VDIO 也有1.05V的波波出来。。

后来才发现2脚TONSET也是个供电,20V经过2个电阻,一个是0欧的走的是板线,一个是130K的,测量发现130K电阻无穷大了,换之。电流欢快的上扬,测量内存SCL有2次闪波,内存排阻一路欢快的波波不停闪烁,然后稳定下来。

哈哈哈,运气真不错,主板烧了一个洞,居然修好了,本以为没得救了的。最后一张亮机的。此次维修,因为把握不大,所以示波器测量的波波就没有拍下来,有点美中不足。。大家如果看的觉得还可以就加加分吧,加分不扣自己的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贴,多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下交流不算是灌水吧?

这个还真不知道哦,还是别这样交流啦,起码交流点关于维修的话题,这样才好点,不然被扣分就划不来啦。。

网友:
加个分呗,都没分下载了。。

网友A:
你注册的比我早很长时间啊,你的分应该比我多才是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注册的比我早很长时间啊,你的分应该比我多才是呀?

这个和注册的时间木有关系啦。。我基本都是下载的多,发帖灌水的少,所以没有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注册的时间木有关系啦。。我基本都是下载的多,发帖灌水的少,所以没有分呀。。

帖子下交流不算是灌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下交流不算是灌水吧?

论坛人性化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发个挖洞洞的维修实例图片

这应该是 纬创的板啊   碰到这种 真是考验人!!~

网友:
有关维修方面应该不算吧。。

网友:
只要不是明显违反论坛规定和恶意的灌水,都不会乱扣分的。

网友:
这机修的够劲。算大扫荡了。

网友C:
我也来发个挖洞洞的维修实例图片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
飞这么多线还可以用强。。。

网友:
神一样的张老师
饼哥也要修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发个挖洞洞的维修实例图片

月饼大哥的板烧的比我的严重多了哦,真厉害,还飞了这么多根线。。這也是运气使然,如果烧到板层的信号线,那板基本就费了吧?

网友(点评):
是我们公司维修部的张老师修的,哈哈我拿来展示下。

网友:
楼猪一定是地调的高手,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发个挖洞洞的维修实例图片

一看就是蜘蛛精转世

网友:
做维修先要把心沉下来!如果一开始就以为自己修不好了,那多半就修不好了

网友:
维修心态很重要。。
受教了,确实要静下心来修板,不能急躁。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要怎么飞线呢,飞线如果心不静下来怎么行,就跟我上次接了个cpu针一样的
。老火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发个挖洞洞的维修实例图片

那么严重的故障还要修吗? 一般都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不得不说很厉害。可惜我想修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网友:
烧得这么严重。。 都修好了。。技术好啊。。

网友:
楼主技术的确不错,烧了个洞的都能修好,换作我的话早就放弃了。

网友:
相当的给力,我的k43sv没有出cpu 电压和集显电压,今天把95831的vin主供电脚烧坏了焊盘,真是晕死了

网友:
挖了一个大洞都还能亮机,呵呵。

网友:
通过这个学习不少东西啊,谢谢了啊

网友:
很专业哦。这种看到都 头大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总共换了多少个东西啊?

网友:
高手啊,这是我估计就得换班了

网友:
主板都烧个洞洞,都能修好了。技术很厉害.应该花了不少时间修板吧

网友:
结果真的是很意外
同意楼主:
5.0
xiaobenzhu0215
同意楼主:

网友:
现在的华硕不好修,没图纸,进水都很麻烦。

网友:
厉害,还有 楼主心态好

网友:
烧一个洞的板都能修好 真羡慕死楼主了

网友:
烧了个洞,还没图纸,楼主很牛呀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这个不错

网友:
上次修个联想b470 乌龟壳烧了个洞,没修好,

网友:
主板都烧了个洞 楼主仍然细心分析 把主板完美修好 赞!

网友:
兄弟 你他给力了

网友:
我一直都感觉华硕的笔记本主板是最垃圾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想问下LZ没图你飞线哪里来的信心!!
哈斯奇
完全是没有仔细看写的过程。。

网友:
蛮幸运的没有断线啊,恭喜楼主有钱赚了

网友:
高手修的不错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
烧了个洞难修,更别说没有图纸了,我遇到个有图纸的都没有修好,楼主技术不错,耐心更不错!

网友:
不错啊,一个大洞都让楼主修出来了,不得不说运气和实力是对等
同意楼主:
5.0
哈斯奇
同意楼主:
运气有时候很重要。。

网友:
修得好艰辛呀,不过看到你修好了,还是赞一个呀!没图纸还能搞好!不错嘛!

网友:
为什么会烧个大洞呢?是不是下管坏了,导致电流大烧坏的

网友:
这些挖洞洞的维修,看上去就可怕; 了
不过手工好,一般都可以接很多线

网友:
那个130K的电阻作用很到吗。

网友:
是先出显卡供电,然后在出CPU供电是吧。

网友:
幸运 我上次有一个挖完后 一会短路 一会好 哎 没办法又给客户了

网友:
一个洞而且不是信号线的地方还是可以一试的,当然心态要放正

网友:
辛亏没烧到重要的地方,不过楼主技术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学着点儿吧,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个进水K42J的 开始公共点短路好了,在没有桥供电,桥供电好了,直接大电流,烦

网友:
如果一开始就以为自己修不好了,那多半就修不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理论强大  技术过硬  楼主NB!

网友:
饼哥。发一个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噻

网友:
两个电阻进水烧断了吧,修得很给力

网友E:
找点位图  对着飞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点位图  对着飞线嘛

那麻烦把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发一份我来看看了。。

网友:
烧成这样的板真的很难修,不过楼主还是修出来了,真是厉害,如果遇到这样的我老板肯定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又看了一遍感觉楼主的运气真是好,板子烧了这么大一个洞,难道对于中间层就一点影响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