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E1920N 的MCU程序

楼主(2014-06-15):
三星显示器E1920N,屏samsung LTM185AT01  的MCU程序,在论坛上找不到,我从正常机烤贝发上来的。

e1920n LTM185AT01.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E1920N好像是19的宽屏吧,楼主怎么是18.5的  是不是山寨的

错误,这款显示器不能看型号  你怎么知道是1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1920N好像是19的宽屏吧,楼主怎么是18.5的  是不是山寨的

你修的太少了, E1920就是有18.5的机子的。

网友:
E1920N 与 E1920NW 不同,可以楼上是混淆了这两种型号
E1920N ——18.5宽
E1920NW——19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敢说修机器比你多,只能说修过的机器比你拆过的螺丝都多

楼主这话说的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1920N好像是19的宽屏吧,楼主怎么是18.5的  是不是山寨的

LTM185AT01
这个参数里的185是18.5英寸吗?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程序资料。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1920N好像是19的宽屏吧,楼主怎么是18.5的  是不是山寨的

是原装的三星,算是最便宜的型号吧

网友B:
看型号是写像是19寸的显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型号是写像是19寸的显示器。。。

好多看显示器型号是22开头的,都是21.5寸。下面的型号就是21.5寸,所以看屏型号才准确。
E2250SWN
E2260SWN
E2270SWN
E2220SWDN
E2296SWN

网友:
以后用得着的时候再下,分数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看显示器型号是22开头的,都是21.5寸。下面的型号就是21.5寸,所以看屏型号才准确。

也是。。 看屏的的型号是最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是有意骗你,单从AOC接机量都超过你,不加惠普,长城,易美逊,飞利浦,优派.....

我的话必须超 我还是实习生、、、

网友:
我正想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