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给二代内存供电1.8V不正常

楼主(2014-06-15):
诊断卡内存不过。后来查出1.8V短地。后面发现对地有20Ω的阻值。查了好的主板内存对地基本都有200-300Ω的阻值。想问问这是什么回事。新手求科普下内存供电的知识。上下管。电容能找到的大部分都拆过试过了。

网友A:
VID配置电阻有没有松动?量下电压

网友B:
把MOS管附近的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C:
有点乱,看的不是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配置电阻有没有松动?量下电压

弱弱的问一句,VID配置电阻是哪个。起什么作用。还望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MOS管附近的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附近都拆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没拆到我就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乱,看的不是太明白

就是诊断卡内存不过。内存是好的。所以查主板。发现内存核心供电1.8V短地(只有20Ω的对地阻值),测量好的主板,内存1.8V对地都有200-300Ω之间的阻值,所以判定内存供电有问题。把周边的电阻电容,甚至前端供电的IC都拆了,依然短路,所以判定是1.8V的负载有问题。现在找不到是哪个有问题。

网友D:
大内存的对地数值 有没有取下cpu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内存的对地数值 有没有取下cpu啊 ???

取下来了。

网友E:
内存有无电压。。 ? 只是阻值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有无电压。。 ? 只是阻值底吗???

无电压。目前没有发现其他现象。

网友:
看下内存槽里面不是有相连的脚连在一起了。。

网友F:
这思路不对啊。没内存电压怎么会有CPU电压。怎么会跑码呢?
你说对地短路。20多 。估计 这组电压 和桥是同一组。 桥对地肯定是 20多。
我手上也有些板子 是同一路的。 有时候修也会被误导 以为是短路

网友:
应该还有贴片电容没拆干净 阻抗拉低了

网友:
对啊,对地了怎么会跑马呢?
现在是挡内存吗?

网友:
对地20欧,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思路不对啊。没内存电压怎么会有CPU电压。怎么会跑码呢?
你说对地短路。20多 。估计 这组电压 和桥是同 ...

确实,应该是我表述有问题。南桥也发现了一组是连在一起的。仅有一颗电容。但是对地20也不对啊。我不知道是哪个造成的。到现在都没弄好。郁闷。

网友G:
到现在还是看不明白LZ说的是什么,内存不过?阻值20欧  是不是量错电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到现在还是看不明白LZ说的是什么,内存不过?阻值20欧  是不是量错电感了

就是内存1.8V对地阻值只有20欧。就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