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9SW+液晶显示器一半边正常 一半偏黄

楼主(2014-06-15):
AOC 919SW+液晶显示器一半边正常 一半偏黄,没有连接主机的情况的也是一样!如下图,
屏线换了也还是一样!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指教下!多谢了

网友:
屏坏了,你换个好屏可以测试下,如果好的是正常的 你就不用修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3.0

网友A:
可以加焊一下或换一个屏电路主芯片,好就好了不好就是模块的事儿了!

网友:
会不会灯管老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焊一下或换一个屏电路主芯片,好就好了不好就是模块的事儿了!

屏上有没有电路主芯片,观察了一下 供电什么的都直接从驱动板过去的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我这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上有没有电路主芯片,观察了一下 供电什么的都直接从驱动板过去的

这种屏呀,还真不好说捏!驱动板是双排线的吧?只能找一样的驱动板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呀,还真不好说捏!驱动板是双排线的吧?只能找一样的驱动板试试了!

没有一样的驱动板试试,这显示器开始是一亮就灭,电源板高压部分的问题,眼看钱要到手了!点了一下,这钱不好挣

网友A:
按按屏插子有变化不?没问问客户是砸坏的?要是摔过估计没救了,要没摔还没准是驱动板坏了呢!
这个没件就换难搞了!没法用别的驱动板点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按屏插子有变化不?没问问客户是砸坏的?要是摔过估计没救了,要没摔还没准是驱动板坏了呢!
这个没件 ...

两头都按了!没什么变化!决定放弃治疗了!只是可惜弄了半个小时的电源板!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头都按了!没什么变化!决定放弃治疗了!只是可惜弄了半个小时的电源板!谢谢你的回复

驱动板主芯片补补焊呢!或者这驱动板能不能刷MCU程序呀?看看有没有要被别人修过,驱动板有没有划伤啥的!  瞎琢磨呗玩意弄好了呢!最后试一次不行就拉倒!

网友:
这屏应当是挂了,,,

网友:
我觉得别求了,是屏幕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原厂程序你刷看看

编程器挂掉了,刷不了 和AOC的服务站关系还算好 问了下,叫放弃治疗了

网友:
算了吧,看样子视屏坏了

网友:
楼主:把程序传上来分享下

网友:
菜单里面看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找个一样的驱动板试下 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