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报警声次数代表的意思

楼主(2014-06-15):
电脑报警声次数代表的意思   高人们解释下 滴滴几声代表什么 意思就这样!

网友A:
我就知道一长两短是显卡没过,嘀~~~嘀~~~的长鸣是内存没过!
我有个显卡开机报警一长两短停一秒再嘀一声不亮,一捅复位或ctrl+alt+del重启后,嘀的一声就亮了!啥都正常!关机再开又是报警!肯定是显卡的事儿,就是没整明白显卡哪儿的事儿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一长两短是显卡没过,嘀~~~嘀~~~的长鸣是内存没过!
我有个显卡开机报警一长两短停一秒再嘀一声不 ...

谢谢 指导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