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马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15):
诊断卡跑马QA是什么意思啊,拔掉显卡独立供电就一直跑到38接着就是00,哪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
没有显示啊

网友:
BIOS放放电,换个显卡再试试!都那样了,离亮不远了!

网友:
轻轻地刮刮显卡槽,显卡触点用橡皮蹭干净!是不是接触不好呀?

网友:
显卡不显示,排除显卡问题,那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搞好了,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