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R 4540G摘掉电池奇怪问题

楼主(2014-06-15):
ACCER 4540G摘掉电池奇怪问题,摘掉电池后,裸板测试会现三次掉电现象,最后一次能开机。刚开始以为是别的问题呢,原来没电池也会引起掉电的问题。还这机是AMD,ATI显卡的,AMD芯片组很容易导致虚焊北桥。

网友:
AMD 的很多 都要上COMS电池 不然机器不能亮机

网友:
散热有问题吧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了,。

网友:
戴尔有些机器也是电池没电  会不显示

网友:
这问题也太奇怪了。。。笔记本的故障无奇不有。。。

网友:
只能说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网友:
掉电,你怎么不查下各个供电是不是有杂波,主要看下有没有大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