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分享G460重启掉电重启

楼主(2014-06-15):
G460 独显 板号LA-5751   掉电重启来回这样,什么电压都有正常,电流抛到1。45掉电重启,不插内存掉电不重启,内存 ,CPU换过BIOS 刷过。EC   南桥晶搌换过,显卡 南桥重做过。。。供电IC都加焊过 电容换过。网卡拆掉。。故障依旧,各位大神请指点。。。

网友A:
CPU供是不是有铁壳的MOS管~!如是铁壳的,看看CPU供是否正常

网友B:
不上内存就正常 你可以看看 内存的条件 还有显卡的条件

网友C:
应该是没检测到显卡

网友D:
看看散热导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E:
看看显卡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是不是有铁壳的MOS管~!如是铁壳的,看看CPU供是否正常

没铁壳的,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内存就正常 你可以看看 内存的条件 还有显卡的条件

不上内存也掉电,不掉电的时候可以显。。。没思路了。。。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散热导管有没有问题

散热导管也没问题的,我就纳闷。。。请指示。。。

网友:
围绕显卡修吧,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独显集显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显卡是否正常

拔了显卡也一样掉电

网友:
呖,努力就行

网友:
不掉电重启的时候就可以显。。。不插内存掉电不重启。。。请指示

网友:
有那位大神遇到这种问题。。。请教请教。。。

网友:
估计南桥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解决了没

网友(2014-07-20):
解决了话 分享一下

网友:
换南桥HM55

网友:
一看到这个神回复我表示蛋蛋的有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检测到显卡
一看到这个神回复我表示蛋蛋的有伤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内存和显卡可能要打点

网友:
我有台E47A也是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2014-08-21):
是显卡 换了就好 我修过

网友:
补焊南桥....

网友:
重植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