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待机10多秒就断电黑屏无反应,必须扣电池才能开机!求指点!

楼主(2014-06-15):
华为的手机,故障现象为待机黑屏后10多秒就无反应,按开机键无效,需要扣电池才能启动。现已恢复官方包无效,如果手机使用不黑屏就一直能正常使用,或者是在充电的情况下黑屏也正常不会断电。如果放音乐也能正常待机黑屏正常使用,感觉不像是电池的问题,如果是电池的问题包括跑分测试或打电话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是手机的电源芯片的问题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
新发现待机的时候并不是断电而是死机了,因为在路由路上手机还显示无线连接,拨打电话不是关机而是无法接通。没有大神愿意指点下吗?

网友:
把字库重新焊接下,或者直接更换字库。在刷官方包解决

网友:
副时钟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