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纽曼S780TV导航

楼主(2014-06-15):
拆修纽曼S780TV导航

同事一台纽曼S780TV导航出现充不进电现象,让我帮看看,能修理就修理.
接手后,先插充电数据线,目睹一下实际状态:始终未有充电提示.
拆之,上下和左侧是卡扣,右侧整了半天就是没反应,因为不能用蛮力,生怕给整坏外壳,不对阿,不整了半天没反应.我了个去,怎么回事?
仔细观察,透过已经拆开的地方发现右侧有3根塑料柱子,心想难道是用胶粘上去的?
先找同事说一下,可能是一体的,有可能会整坏外壳,现问一下这个是否过保,如果没过保就让厂家或是售后搞.
同事说:已经过保啦,整坏就整坏.
这下心理有底了,至少整坏外壳不会受到埋怨.
我到网上搜这款导航的拆机图:可怜阿,显示为无.看来只能自己慢慢整.
查一下导航的介绍,得知这是一款手写屏.
静下心想了一下:该导航是手写屏,一定要小心,否则,将外屏整废就得不偿失.突然想到拆手机外屏的方法,难不成下边有螺丝?螺丝被外屏给保护住啦?想到这,只能等回家整这个家伙.(嘿嘿,得回家偷用LP的电吹风阿).
回家后,立马用电吹风去吹右侧的外屏,哈哈,躲藏在屏下3枚螺丝终于被我找到了,心里当时想:幸好没用蛮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又幸好自己拆过手机外屏,有拆外屏的经验.
接下来,就很顺利的卸掉3枚螺丝,打开外j壳.
我也个去,只见T型接口一堆热熔胶,将热熔胶加热,取下后,发现这是一个返修货,或叫返修货充新机,
只见:T型尾插之底下焊盘与主板没有焊接,没有焊接的原因是主板上根本没有焊点,负现与尾插通信的焊盘也没了,是用飞线解决的,完全靠热熔胶来固定这个尾插,这样的货不出问题才怪呢?
得想法给同事整的牢固一下,看到主板尾插位置处缺少的焊点之间有接地的铜,就动手将铜表面的保护漆去掉,将来用这个来固定尾插.
由于技术不过硬,导致尾插后边的飞线都断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整好,浪费了我一天时间,都是泪阿,谁让咱学艺不精呢.
试过用铁皮固定,但考虑到时间长了可以在在安全隐患,就否了:
试过用塑料片来固定,发现太厚,也不太合适;
最后还是飞线吧:先焊接上尾插,再焊接尾插到板上3个电阻,>>>>>>>>反复整,反复失败;
实践出真知,最后,先焊接板上的3个点,再焊接尾插上中间的3个点,再将尾插焊接到主板,经过几次反复实践,最终搞定;
为了确保焊接无短路,用万用表进行测试,各项指标正常.
插上数据线,哈哈,成功,可以充电鸟,装机,充电.
我了个去,充了几小时电,楞是没充进电,难道是那地方出问题鸟?
不可能,经与同事联系,他说是不是充电器得用12伏的.
好吧,收工.
第二天交给同事 ,插上充电器,机器飞快的充电鸟,充1小时多,充满鸟,至此,维修结束.
希望能够给遇到相同问题的一点借鉴,写的东西有点多,请谅解.

网友(2015-01-12):
带图就好了 ,下次记得哦

网友(2015-02-12):
图片不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