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2灰屏

楼主(2014-06-15):
一台4752g的机子,开机检测,是灰屏,以为是屏换了还是灰屏。认为可能是屏线,订了屏线来还是灰,就考虑是显卡。第一次是用BJA加焊的,现象依旧,以为没加焊好,就再次加焊,重新植珠,一试还是灰屏,以为是显卡坏了,就换了一个,再试还是灰屏,心都碎了,BIOS也刷过,难道是版本不对还是?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今天也接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机器,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显卡也重植过了,HM65都打了两个了,,没换之前还是灰屏,换完后直接黑屏了,哎,正在麻烦中,也不知怎么搞,楼主你的机器最后修好了嘛?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

网友:
还没解决啊  求方法

网友:
楼主屏线换了没?

网友:
换了。不行

网友:
桥的问题吧   可能一开机就当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