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台机主板USB全部不识别

楼主(2014-06-15):
华擎G41M-VS台机主板的USB口(包括后面4个,前置4个)全部不识别。设备管理器里USB设备都是有的,插上后(鼠标、U盘)偶尔会出现发现新硬件,无法识别的硬件。测所有5V脚电压5V正常,插不插设备电压全为5V。量阻值5V脚为560欧左右,数据脚约630欧左右,8个口全部数值相同。重装系统就不要再说了,清CMOS等常规全做过了的。求助!

网友:
查南桥USB的时钟,USB模块是否有第2个供电,查USBOC# 不行换南桥

网友:
USB时钟正常了吗??  不换桥。。

网友:
W83115RG,无图纸资料,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
全部都不能用,那么其它的声网卡能用不?

网友:
基本肯定是南桥,当然下决定之前先排除进南桥的48MHz是否OK。

网友:
供电和数据线

网友:
我认为南桥面大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吧,不行再测每组USB0C#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富士康945所有的USB不能用,什么都正常,,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桥桥桥。。  肯定是它

网友:
USB时钟和南桥USB供电模块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今天忙着做其它事了,没理这块板!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明天先去加焊下南桥再来报告。

补充内容 (2014-6-17 17:43):
今天把南桥加焊了一下,无任何变化,故障还是原样。板上的声卡、网卡是正常的,PS口键盘、鼠标也是正常的。

网友:
其它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南桥了!!!几率大呀

网友:
打值、差USB时钟、看USB控制器偏置电阻(补偿电阻)是否异常等等。。。(有图吗?)   以上都Ok加焊南桥或者从新植球。

网友:
一般都是 桥坏了的  USB 问题 直接通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吱一声啊

网友(2014-07-17):
我是同样的啊,求大神啊, 桥加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