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 华硕P5KPL-AM SE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6-15):
两片均为IO W83627DHG-A   67 68 脚3.3V 有高低跳变 72有5V正常被拉低,   而两个板子出问题的都是73 一个是无电压,万用表二极管档 黑笔接绿线 红笔碰73脚 自动开起来了,挑起73电压也只有0。46     而73直连南桥。    还有一块板 73脚电压正常3.3 但是没跳变,挑起来 有跳变,直连南桥。  请问这两个都是南桥问题吗   第一个可能IO也有问题, 桥也有问题,   有没大神解答下
???? 求助啊            IO应该是和W83627DHG 一模一样参数吧?

网友A:
短接能开机,说明应该是上拉电压低了,

网友B:
现在 生意好差哦 咋办哦

网友C:
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能开机,说明应该是上拉电压低了,

上拉电压低了 该查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 生意好差哦 咋办哦

跑跑业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南桥试下。。。

小白一个- - 南桥还没换过。 怕被我换坏了。。。又拆又植株  上次就被我搞坏了个- - 直接芯片上面的盖子都可以拿掉了,过热了- -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短接能开机,说明应该是上拉电压低了,

跑线找下是个电阻。

网友D:
第一个板有能是桥的问题,也可能是外面上拉电阻问题。第二个板是IO的问题

网友E:
其实你改一下就可以用的  设计一下按下开关就产生3.3,给他连到susb#上就行
   理论上行的通 没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找下是个电阻。

跑线直接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板有能是桥的问题,也可能是外面上拉电阻问题。第二个板是IO的问题

没上拉电阻  直接连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改一下就可以用的  设计一下按下开关就产生3.3,给他连到susb#上就行
   理论上行的通 没实践

我想问下susb# 是桥发送过来的还是 IO发给桥

网友F:
这个主板我还没修上呢,和你第一个毛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 生意好差哦 咋办哦

广州这边电脑城,差不多有一半的档口关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主板我还没修上呢,和你第一个毛病一样

头都被搞大了 , 换南桥 老板又特么小气不进桥, 连IO都没好的 进个也不进

网友:
73脚为SLP_S3触发开关后为持续高电平,看一下72脚有没有拉低

网友:
南桥发给io的

网友:
噢 NO 0 0 那第二块主板 73脚无电压 是南桥坏了- -

网友E:
正常的是按开关之前73脚没电压     按了之后才有3.3  如果按了以后还没有  挑起73脚测焊盘有没有电压,如果有io坏 如果没有  南桥坏,或上拉电阻及以上上拉电压坏

网友:
加我qq吧568342865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是按开关之前73脚没电压     按了之后才有3.3  如果按了以后还没有  挑起73脚测焊盘有没有电压,如果 ...

挑起来 焊盘也没。 这个直接连到南桥,没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挑起来 焊盘也没。 这个直接连到南桥,没电阻。

明显南桥 88了- - 。 没桥换 算了 ,修起来一片。桥坏了就没的修了。

网友:
那就是南桥了  先加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