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1465 烧了CPU的维修

楼主(2014-06-15):
這机器是一个朋友发来的。修的过程走了一个弯路。。第一次修这种超薄苹果的,有什么不对的请多多指点。。

朋友说机器是CPU供电短路,该换的都换了(CPU供电芯片,2个贴片上下管,电感后端检测保险,都换了),就是不出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现在就发给我了。
拆机测量发现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电感对地非常低,只有2欧和1欧,心想這么低会不会是CPU挂了,但隐约记得修的三代本CPU的阻抗是这么低,当时也不确定,还问了好多人,网上也都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那就只有靠自己了。

(這机器还有一个情况说一下,拿来的时候只要一通电,就自动触发,绿灯会变橙红色。装上电池是一样的。修好后就没有出现过了。)

查CPU芯片工作条件,CPU供电芯片U7400(MAX15120).5个5V供电到位,2脚CPUIMVP_TON 有8V供电,1脚CPUIMVP_VR_ON 也有3.3V。2个CPU_VIDSOUT,CPU_VIDSCLK。有1.05V,没有波波出来。。

CPU背面供电有1.05V,1.35V。0.8V都有,具体也没去看图纸,看的脑袋都是大的,电压信号分的实在是太多了,基本看不懂。。

看到1.35VCPU模块供电的时候以为是电压偏低了,追查下去发现确实是1.35V内存供电(U7300-TPS51916)。图纸上看到这个1.35V是可以调节的,也有1.5V的时候,但板上面只有一个设定,就是1.35V。

(這里发现一个小情况,1.35V出来的时候居然没有0.75V,这个内存基准要到平台复位出来后才会开启,这个是后面才发现的)

这个时候就比较纠结了,要换CPU才知道行不行。跟朋友说一声要换CPU,朋友爽快的说定CPU换吧。。第二天CPU到了,换上去,满怀忐忑的测量CPU_VIDSOUT,CPU_VIDSCLK。波波完美的出来勒。再测CPU供电,心哇凉哇凉的,还是老样子没有CPU供电,纠结了老半天,抽了一支烟,继续查,
示波器测量上下管G极,发现偶尔会有一点点的波抬高,比之前一定动静没有好一点。

既然有动静了,那就看看检测反馈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发现R7510旁边的电流检测电阻R7513-CPUIMVP_ISUM_P没有了,找了一个50欧的电阻上去,再看发现CPU核心供电终于出来了。這电阻肯定是朋友换PR7510时不小心把那小电阻带掉了。。。

但是没有集显供电,我勒个去,有点无奈了。。听说这个集显要跑码后才会有,而且我小装了一点试机发现喇叭会嘟嘟嘟-嘟嘟嘟,循环报警。。
以为是内存那边的问题,继续查内存的条件,1.35V供电有了,0.75V也出来了。内存复位MEN_RESET_L.也出来了,打内存数据对地阻抗,也都是140欧左右。。。

纠结了,难道這CPU也是坏的?而且卖家当时说的是保上机的CPU(本来是250一个,保上机就是300,各位觉得贵了吗?),应该不会拿坏的来充数。。不死心,再上BGA加焊试试,可能是苹果的板散热好,温度没达到,有空焊的可能也说不准。。这次多加点焊油,等温度到4档焊接时延时50秒,看到CPU里面焊锡珠完全发亮,列子轻轻拨动CPU,感觉完全融合了才停下BGA。。

冷板后通电测量发现核心供电集显供电都出来了,接一个小喇叭,苹果开机声音终于出来勒,装机接屏,白屏,进系统。。OK。。。

换下来的CPU和CPU供电芯片。

各位看官,帮忙加加分囖,加分不扣自己的分,谢谢各位了。。

 会员209515300鑫豆2025-1-13 01:20
 会员9416822元2023-1-10 13:14

网友A:
还是示波起到了关键作用,自己这方面还要加强,楼上说的是个问题,CPU加焊?怎么实现的。期待回复。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苹果的机修好。能挣到个好价钱吧。。。

网友:
确实有变化,原来是电压,换后有波形了,不好意没看仔细

网友B:
拍个SVID的波形就更好了,楼主这个收费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拍个SVID的波形就更好了,楼主这个收费多少啊

图片中有2个波波就是SVID的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中有2个波波就是SVID的吖。。。

嗯,刚才图片没缓冲出来

网友D:
我怎么找不到这图纸呀?楼主可以把图纸发上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找不到这图纸呀?楼主可以把图纸发上来不

820-3208-A板号是这个,你可以搜搜。。

网友:
一般人不敢换!

网友:
楼主苹果修的很厉害

网友E:
楼主写得很乱,不知道你测得这些数据 跟你换cpu有半毛钱关系。好在修好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写得很乱,不知道你测得这些数据 跟你换cpu有半毛钱关系。好在修好了。

CPU的条件不正常 ,那就不会发出VDIO和VCLK。。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PU的条件不正常 ,那就不会发出VDIO和VCLK。。

明白了,看来没有示波器,修机不好搞了,cpu供电芯片主要条件  供电 SVID EN    就是不知道SVID长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白了,看来没有示波器,修机不好搞了,cpu供电芯片主要条件  供电 SVID EN    就是不知道SVID长什么样 ...

上面图片中有哦,你仔细看看吧。。

网友:
苹果的很难搞啊。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要收藏了。

网友:
真是厉害啊,不容易啊,

网友:
还依为是苹果的系统呢。。。   原来是装WIN的系统

网友F:
820-3208-A板号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820-3208-A板号对吧

是的哦,论坛好像有的。

网友G:
楼主最后加焊CPU,是怎么加焊的?  还是座子?

网友H: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苹果的CPU是焊在主板上的吗?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写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苹果的CPU是焊在主板上的吗?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写的很好。

苹果AIR的CPU一般都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加焊CPU,是怎么加焊的?  还是座子?

看图片就知道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了,主要是换了CPU,但没做好,就再加焊了一次。。

网友I:
看你这描述,CPU是不是误杀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你这描述,CPU是不是误杀了啊

没有,CPU确实挂了。。不然不会发出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示波起到了关键作用,自己这方面还要加强,楼上说的是个问题,CPU加焊?怎么实现的。期待回复。

这个CPU就跟显卡一样是BGA封装上去的,跟显卡一样加焊勒,只是要把温度控制好。。

网友J:
亮哥,碰到这种插电就上电的,你怎么没去修那啊,我看到插电就上电就怕了,还是苹果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亮哥,碰到这种插电就上电的,你怎么没去修那啊,我看到插电就上电就怕了,还是苹果的机器

哥,你认错人啦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你认错人啦吧?哈哈哈。。。

你不是陆亮??

网友:
苹果的机器 不好修  可以开价高一点哦

网友C:
谁告诉你我是陆亮勒?陆亮是实地学员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我是陆亮勒?陆亮是实地学员号。。。

那你是???你不是陆亮,估计我也见过你,还是在刘世池那边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那你是???你不是陆亮,估计我也见过你,还是在刘世池那边见的

我是郭磊,也在那边做过2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郭磊,也在那边做过2个月。。

小郭啊应该有过一面之缘,QQ多少啊,我QQ597212210加我哦

网友K:
订个CPU都要300,这配置应该不错吧,那个芯片是多少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订个CPU都要300,这配置应该不错吧,那个芯片是多少一个啊。

CPU供电芯片15一个。。苹果的铁皮场管贵。30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