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9227-AE1奇怪问题

楼主(2014-06-15):
可以开机  只是开机后显示器上有一条线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拍个图片 或者视频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个图片 或者视频  看看

一条线一闪一闪的             第一张是好的时候

第二试张是有一条线的时候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屏挂了

可是怎么有时候就是可以的了

网友:
屏坏了,要换掉。

网友:
别搞了 屏坏了

网友:
嗯嗯  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