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62开机 暗屏

楼主(2014-06-15):
HPcq62   开机显示暗屏
CQ62  跟CQ42造型一样 就是一个156  一个140的 这机子估计
是通病来着(屏线 )我是这样猜想的 结果拆机后线换后一样
反正也拆了 顺道一起 测下屏吧 点屏机一上 故障无所遁形啦
屏是好的  排除上半身了现在来搞下半身
拆到C壳  测量屏接口上的供电 信号先
3VLCD 3V ,   OK  4脚 3V  OK  ,VIN  19V OK  ,
BLONCON 0V   不用继续量了 就是这个开启的问题了
图纸得知这个信号是由 显卡提供的开启 找到D10  测量D10的另一端连着
R56 竟然还是0V  测量另一端正常的 3.3  显卡已经正常发出开启了  经过电阻R56 为0.3V
估计电阻坏 或者后面有短路拉低
在板子上测量 R56  1K正常 经过D10 就0V啦   这时才想起来测下BLONCON对地值 哎
一测量 短路 对地的   拉低啦 这里有个C44 滤波  还有个100K下拉电阻
拆下这两个小件  再次测量 还是对地的  这里还有个EMU_LID 信号 是个待机信号呢
查起来源  EC的31脚发出来的  翘起来31脚 果断不短啦
到这儿终于找到问题啦 换上EC kb3626qf  果断 亮机啦
可以收钱啦 心里很HAPPY啊
图纸论坛有 我就不发啦

网友:
是KB 3926QF  给自己来纠错啦

网友:
看贴好像不难,等自己动手就蒙.

网友:
不错,这个受控的信号有好几个,少一个都不行。

网友:
思路还是不错,很快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EC这IC的确容易坏。。。

网友:
厉害啊  条理清晰啊

网友A:
HP的这系列机器EC就容易坏,曾遇到芯片烧开花了还能亮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这系列机器EC就容易坏,曾遇到芯片烧开花了还能亮的机器

看来这个芯片质量不错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挺灵力的;

网友:
你这种问题,貌似我还没有修到过,最经修到比较多的是亮度调节偏低

网友:
维修就是要刨根究底,找到问题的源头

网友:
这主要还是思路清晰

网友B:
不要EC的那一脚不能开机吗,EMU LID有什么用

网友:
到底是过R56拉低 还是D10拉低 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EC的那一脚不能开机吗,EMU LID有什么用

HP的一个休眠信号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hp这个是从EC发出的

网友D:
一般这种我都是改条件

网友E:
这多厂家里头,看到惠普的,就想骂,转轴那里走线,看到就想到山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P的一个休眠信号

休眠信号不是LID SW吗,名字叫得不一样?

网友F:
估计键盘上控制明暗的就是这一路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休眠信号不是LID SW吗,名字叫得不一样?

是的  叫法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估计键盘上控制明暗的就是这一路信号

控制亮度的是adj  不是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多厂家里头,看到惠普的,就想骂,转轴那里走线,看到就想到山寨,

是广达代工的哦  不是山寨 山寨会让你 看都看不出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我都是改条件

有芯片 换一个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EC的那一脚不能开机吗,EMU LID有什么用

没去试过 但是我想 没有这个信号 屏幕无法休眠

网友:
会看图片就是好我刚也修了一台CQ42白屏的一二级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亮度的是adj  不是这个信号

是我表达不好.我想说的是 键盘上FN+某键.按了后.画面就瞬间暗(灭)了这一路信号.

网友:
既然是暗屏,那改一下线路也可以,省的换EC

网友:
楼主的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修到过,收藏了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叫法不一样

原来休眠跟背光开启绑在一起了

网友:
EC参与管理

网友:
暗屏好修的

网友:
进水的机子

网友:
现在做维修 不好做啦 竞争大 市场又不好

网友:
看楼主讲的好像不难,等自己动手就蒙了.

可不可以不换EC,从屏供电那里飞个3.3给BLON开启呢,那样成本就降低了

网友:
lcd 暗屏会好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