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索尼彩电46寸维修求助!

楼主(2014-06-15):
本人是修液晶显示器的!不懂彩电!今天收到客户一液晶彩电46寸的!现象是开机灯受控!但是屏幕无反应!不知是高压问题还是驱动问题?电源板和高压板都换的新的还是没反应!

网友:
查一下逻辑版的工作条件

网友A:
驱动板的问题吧,还是开关看看坏了没有 ,还有问题就是驱动板的主芯片虚汗,3.3 和5工作电压到位了吗

网友:
这问题应该在驱动板的问题比较多点。。。

网友:
查驱动板进出电压正常否,到高压板讴动电压有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的问题吧,还是开关看看坏了没有 ,还有问题就是驱动板的主芯片虚汗,3.3 和5工作电压到位了吗

电压正常!所谓主芯片是指驱动板上的芯片吗?

网友:
各位有此款显示器驱动板的电路图没?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