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CD3 1.00 开机不稳定求助奇葩

楼主(2014-06-15):
能开机的时候  有的时候跑D2有的时候跑D8  卡主后 CPU供电 没有。  内存1.6 总线 1.2 桥1.5好像  不行的时候  直接无复位,  刷了BIOS还是一样,求大神解答啊。 如果我BIOS有问题,麻烦有这板子BIOS的兄弟上传个,我再刷下。  麻烦大家了。

网友:
刷BIOS没用的

网友:
故障在CPU供电部分

网友:
你CPU供电芯片有可能虚焊

网友:
看上去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CPU供电 没有,就应该先修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