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维修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4-06-15):
:机型3270:宏基版号:DA0ZR1   按开关没有反应 ,昨天下午 ,老客户拿来一台宏基的机子,说不开机 ,让我师傅修,师傅让我拆机子 ,三下五除二的就把机子,迅速的拆完了 ,最后我师傅叫我把板子给他 ,他看了一下,测量几个地方,就把板子给我叫我修 ,拿到板子就先打各大电感,看有没有什么短路的地方,没有发现敌情,,我就接上电源,按开关没有反应,再按几下,还是没反应,什么情况 ,不触发,如果是不触发那就好修啊,上电测一下开关有没有电压,有电压3.3v跳变  再测一下3V  5V  电感,也有3.3V
和5V 我再想为什么不触发呢,算了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首先对照图纸测测公共点 ,测得阻值正常400多,那在测公共点的导通管PQ39也是8v 那就是说公共点没有问题了,

在测ACIN也有3.3V

打值3V 5V 电感也正常

那在测3V 5V 线性有没有,测得都正常
再测AVCC 有3.3v  测晶振有32.768K

再测EC复位也有3.3V   那EC的条件都满足了  ,RSMRST#也有3.3V  那应该是有输出了吗 再测开关到EC的脚位上的NBSWON 有3.3v跳变 ,
测EC有没有输出到南桥的开关信号 DNBSWON#的二极管D6一边有3.3V 但是另一边没有3.3v ,迅速觉得是不是南桥的条件没有满足啊 ,再去测南桥的条件 直接用示波器打32.768上面也有波形,那RTC电路就不用查了 ,再测INTVRMEN测得一边又3.3v另一边只有0.24V
顿时觉得是不是南桥坏了  就跟我师父说,师父说,那你就换个南桥试一下,
师父给块坏板子,加我把南桥拆了 不桥换上去,经过漫长的时间,植球。。。。。。。。
好不容易的把桥做上去了  ,满怀信心的上电试一下 ,呵呵,按开关立马有电流跳变,跳到0.几忘了  过了 几秒 掉电 ,什么情况啊
难道桥没植好吗???
不可能啊,植桥的我还是蛮有信心的啊,而且,看到了珠子融了才关了BGA  ,应该不可能 ,再查吧 ,测各大供电电感 ,发现 PL14没有电压 ,找到图纸,看一下图纸是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啊 ,NVVDD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还想到了 广达的有个HWPG,是不是这个电压没有出来,造成掉电的啊,立马去测芯片的引脚
测一脚 有点电压2.几V 应该是正常的吧 ,再测2脚 供电,  也有17v多啊 ,就稀里糊涂的换了芯片,把芯片 换上后再测有没有输出,还是没有输出 ,
受不了啊 ,什么情况啊 ,
不会是换上的芯片是坏的吧 ,又找到了一个芯片换上,还是这个情况 ,顿时无语 ,难道是我焊的不行吗 ,我用放大镜看了没有什么连锡的啊 ,算了还是弄别的板子吧 ,板子放到了第二天,下午没有事 ,再把那个板子看一下,把图纸分析一遍 ,查一下 芯片引脚,
经过分析好像忘了查 VDDP 了 ,立马操起表笔,测10脚 ,怎么没有电压5v啊 ,只有1.8 v,是不是那个电容拉低了再测+5VSUS.没有被拉低啊 ,算了 还是飞一根线吧 ,就从PQ33的四脚飞吧

飞了 立马测PL14有0.9V 供电输出
上屏 亮机

本人第一次发帖希望大家有什么错误之处  望大家原谅

楼主还是很用心的

网友:
毕业了,终于修笔记本了,羡慕嫉妒狠啊

网友A:
细心和耐心!!!  加油!!

网友:
只要努力 ,什么都行

网友:
楼主好功底啊    不仅技术好  还很细心

网友:
不错啊。。 飞下线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细心和耐心!!!  加油!!

帮忙加一下分啊   都编辑了3个小时   谢谢

网友C:
楼主不继续追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忙加一下分啊   都编辑了3个小时   谢谢

用完了  !  不然早给你加分了的

网友:
分析的可以

网友D:
其实你换完南桥还是一边三伏,一边零点几伏的。不是南桥的原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工程很庞大呀楼主技术也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换完南桥还是一边三伏,一边零点几伏的。不是南桥的原因。

他是两个问题吧。第一不触发,第二。,触了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继续追查吗?

没有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换完南桥还是一边三伏,一边零点几伏的。不是南桥的原因。

能说一下为什么嘛,我修好了也没有测,就装起来了

网友F:
基本条件都没查就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是两个问题吧。第一不触发,第二。,触了掉电、

嗯,是的还有就是刚开始以为还有显卡问题还把显卡拆了,后面时间不够就没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条件都没查就换芯片了

呵呵,只查了供电和开启就没有查别的,还把Hwpg上的二极管拆掉了,就没有掉电,才来修Vndd的

网友: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维大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