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康硬盘录像机的文件格式!

楼主(2014-06-15):
海康威视7804的机器,里面存有录像的硬盘,接到电脑上,识别不了,但在海康机器里面使用一切正常,拿到电脑上,就是显示无分区状态?
应该是硬盘录像机和电脑的文件格式不一样,电脑无法识别。
请问有办法解决吗?实现可以在电脑里读取录像机硬盘里的录像资料!
电脑

网友:
这个硬盘肯定有问题,

网友:
看不到分区,提示初始化,格式化都是正常的。
需要专业的监控恢复软件,才能恢复。

网友:
对于这类的东西我一直很神往,恢复难度挺大的吧。

网友:
把挂在Linux系统下读取。
或者
一根网线连接电脑和录像机,看录像机使用说明设置局域网访问,然后在电脑里读取录像。

网友:
监控软件写有保护吧。。。

网友:
头一回遇到,这个真心是不太清楚

网友:
直接用 优盘 或者 移动硬盘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