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康硬盘录像机的文件格式!

楼主(2014-06-15):
海康威视7804的机器,里面存有录像的硬盘,接到电脑上,识别不了,但在海康机器里面使用一切正常,拿到电脑上,就是显示无分区状态?
应该是硬盘录像机和电脑的文件格式不一样,电脑无法识别。
请问有办法解决吗?实现可以在电脑里读取录像机硬盘里的录像资料!
电脑

网友:
这个百度下看看

网友:
使用的文件系统不一样的,这个没办法实现,需要实现的话需要借助专业软件。
同意楼主:
5.0
zhy123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需要专门的播放软件才行,先将硬盘挂在电脑上设置成虚拟硬盘后才能播放的。买机器都带此软件。

网友:
硬盘录像机是一点都不懂的。

网友:
要专门的海康视频播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