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 加电无显

楼主(2014-06-15):
独显的机器 客户来之后 加电无显 老板和客户商量的是重置显卡或者是换板 我觉得这款机器真是太垃圾了
显卡真的很爱坏 重置之后也爱返修 结果换了一块板子 装机正常 开机 由于换板子了 硬盘认到了独显 没认到
集显 客户还没说可不可以做系统 我就换我们的硬盘做了个系统 结果做完了 认不到独显了 就一个集显 扳独显
开关也没用 BIOS里 把显卡那项选为DISABL 开机就加电无显了 破机器整够够的了 谁帮分析下怎么回事 是订的板子不行吗 还是BIOS没调好 还是别的毛病

网友:
慢慢顶下先

网友:
应该是板子有问题吧 bios里面调成独显不亮机肯定是不对的 你可以先把cmos电池放下电 它自己会恢复成集显 应该是可以亮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还是!

网友:
难道CPU有问题,换换试试,不行就换主板把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BIOS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啥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
主板显卡垃圾 的很 你换集成的 主板

网友:
如果是显卡有问题的话就换一个试试咯

网友:
今天也碰到了啊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独显驱动死活打不上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板子有问题啊

网友:
我的板子 跟你的一样  用独显黑屏  遇到几个了都没修好  只有换板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放下电,应该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放电就会好。没有那么简单吧。 都数是显卡问题

网友:
板子独显坏了

网友(2014-11-30):
我遇到一台也是这样,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换别的屏内接白屏。重植了显卡,用外接进系统没发现集显,独显驱动打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