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SE32主板总是报内存问题,怎么解

楼主(2014-06-15):
V星H55M-SE32主板 总是报内存错误,但是内存条却是好的,电压测试基本正常,不知道怎么解决它,求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刷 过BIOS没有?

网友:
没试过 没有这设备

网友(2015-08-22):
我的是开机停在内存....要十几秒才亮机

网友(2016-01-01):
同求,有时候不过内存有时候过内存一路跑到26能亮机

网友:
我这个主板插两根内存就点不亮,单独插一根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