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很简单的网络问题,但至今为解决…各位进来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4-06-15):
其实就是XP系统下打不开网页,但能登陆QQ。看似很简单吧,但各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能解决……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电脑是Macbook pro 因为有些软件在windows上用比较方便,但win7 用起来很卡。所以前两天就把系统重装了,装的是原版的WIndows XP ,昨天更新完补丁一切正常,但今天开机却发现打不开网页了。提示大意是 “DNS域名解释出错”。但家里另外一台电脑一切正常,这台电脑的OS X 系统上网也正常。初步怀疑是没有获取正确的DNS。家里的网络是联通的,是路由器和Model一体的。我在另一台电脑输入ipconfig /all,查询到的DNS servers 居然是192.168.1.1 。然后在网上找了几个广东联通的DNS填进去也是不行。ping任何一个网站也都是ping不通的,所以不是浏览器的问题,防火墙也都关了。想不到别的方法了,所以来请教一下各位……我觉得有可能还是DNS没有填对,但我也没办法查询到正确的DNS ……

网友:
我在想要换成拨号上网再查询DNS或许可以查的到,但我不知道宽带帐号的密码,

网友:
无论自动获取DNS 还是手动填写DNS,都是ping不通任何网站,但QQ都能正常登陆,路由器也重启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以前遇到过因为浏览器使用了代理服务器导致打不开网页的,还有系统中了病毒也会打不开网页,但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导致ping不通网站吧,所以想不通,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其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可以进路由器的WAN口状态可以看到DNS

网友B:
DNS的问题,也不用查哪个DNS,直接用114不就可以了?(前提,你的浏览器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可以进路由器的WAN口状态可以看到DNS

谢谢指点!!刚刚进路由器看了,是能看到DNS。但路由器的那两个DNS我都试过了,还是打不开网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NS的问题,也不用查哪个DNS,直接用114不就可以了?(前提,你的浏览器是好的。)

你是说打114电话吗?浏览器是好的,IE6 IE8 还有chrome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A:
还有个方法,我觉得你可重装个系统看看。装好之后别装杀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方法,我觉得你可重装个系统看看。装好之后别装杀毒。

装系统太麻烦了,还是希望不重装系统就能解决。

网友:
你这个应该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打114电话吗?浏览器是好的,IE6 IE8 还有chrome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

,公共DNS114啊,不懂就问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DNS114啊,不懂就问度娘。

问了度娘才知道,已经装回win732位家庭普通版了,比原来的win7 64位旗舰版快很多,

网友:
看起来还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Socket出问题了,把Tcp/ip恢复到缺省应该就行了。

网友:
192.168.1.1是没问题了,路由器做的DNS代理

网友:
楼上几位提到的都试过了,都是不行,最后还是重装系统了。

网友:
我想,把IP地址和DNS都改为自动,就会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见过,修复系统组件就解决了,如果要简单点的话就下载个电脑管家里面有专门修复这个问题

网友(2014-08-29):
重新加载网卡驱动   并且直接拨号上网  不用路由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DNS114啊,不懂就问度娘。
114.114.114.114
8.8.8.8

网友:
你的系统有木马,应该不用重装系统,其实360里面有个断网急救箱你可以先试试,把LSP恢复到默认。最后还不行的话把网络底层服务重置。大部分都行的了。

网友:
初步估计中病毒,可以下载软件修复下(叫网友下载了发给你)!可以直接百度(能上扣扣不能开网页)

网友:
我如果遇到这问题就是换个浏览器

网友:
学习学学 我们以前学学

网友:
你能不能把网卡卸载了再安装一次,或者重新注册下 DNS文件!!!基本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试试,360医生也可以修复这个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我是用360强力修复来恢复所有的网络设置,屡试不爽

网友:
IP 自动获取亚 , 还是重装系统来的实在

网友:
表示dns的问题

网友(2014-10-20):
重装系统干净利落

网友:
可以不可以把DNS 改成 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