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帮我看看是不是EC问题

楼主(2014-06-15):
ACER4520版号06245-1。故障为开机跑0.9A不动测B+无电压,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EC问题。

网友:
此机待机电流0.26A,3 ,5V出来了,按开关能跑到0.9A,测其它电压都有,但测B+电压无,测ISL6255条件发现EN为0,正常应为2.5V。

宏基TM4520 AMD芯片组.pdf

网友:
跑0.9A,,,B+还没有电压,,,那是不是有短路呀

网友A:
什么意思,开机0.9A还没B+?

网友:
没短路,B+是由ISL6255(上面图片那个)控制的,现在芯片EN脚0伏。

网友:
没搞懂!   难道是什么高科技?楼主你的待机就不正常了。按开机键哪里还有意义啊?楼主如果解决问题后一定记得分享啊,真心没遇到过。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开机0.9A还没B+?

我也觉得奇怪。但真是这样

网友:
看不懂。修好之后分享一下